楼主(2004-08-23):
由FX2N-80MR的PLC控制,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SEW在这方面是首选。

楼主:
SEW是什么?能具体一点吗?我是菜鸟。

网友B:
速度不高或载货用的话可用安川的616G5系列,价格相对较低,且应用的十分广范;
载人的话最好用电梯专用的变频器,如富士、三菱、欧陆、西门子等都有电梯专用的变频器,只不过价格相对于通用型变频器来说要高得多;

网友C:
安川。富士。米高变频器比较常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速度不高或载货用的话可用安川的616G5系列,价格相对较低,且应用的十分广范;
载人的话最好用电梯专用的变频器,如富士、三菱、欧陆、西门子等都有电梯专用的变频器,只不过价格相对于通用型变频器来说要高得多;

对,国内基本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