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3):
请教GP37W2连接Modbus该如何配置,才可正常通讯?

选择Modbus Master,通讯速率设置没有问题。

Rs-232C接线有何特殊要求?3线是否不够?

先谢啦!QQ:373928731

网友A:
因为连接GP头的RS232通常都要短接一些针脚,
比如,9针的话,要把7,8针短接到一起 ,而25针则要把18,19还有21和22短接到一起,GP37W2只有25针的窜口,那么你得把18和19还有就是21和22 短接到一块,另外10,11短接到一块接PINB,15,16短接到一起接PINA,7接SG,
物理连接完成,你不妨试试

楼主:
杜燕
看到帖子时我已经连接上了。还是要谢谢回帖!

Proface接线麻烦。如果流量控制加个NONE。
就省事了哦!

楼主:
自己用VB来写,还没有那么费劲!

网友A:
哈哈,对了,你的网站的东西怎么不能下载啊,
我还以为发现了宝藏,结果,什么都没有,
哥们什么时候给兄弟我也共享一下你的好东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对了,你的网站的东西怎么不能下载啊,
我还以为发现了宝藏,结果,什么都没有,
哥们什么时候给兄弟我也共享一下你的好东东啊

好像有不少兄弟下载了呀。

注:必须使用FlashGet等下载工具来下哦!

网友A:
我一点击那些东西,就出现没有这个网页的画面啊,

网友A:
好了,下载成功了,谢谢啊

网友B(2007-07-31):
MODBUS slave, 应该可以1:n吧,可地址怎么设?
请求大侠们支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DBUSslave,应该可以1:n吧,可地址怎么设?
请求大侠们支援.

若您要使用MODBUS slave,PLC選項:可先試試Modicon PLC中的Modicon MODBUS slave。

至於1:n是辦不到的,因為HMI已經設定成Slave了(被動),他不可能再變成Master去主動對外面其他站要求資訊,您可以用一台Master去對很多台Slave站,但是一個Modbus網路內就不能同時有兩個Master站囉!

如果您的需求是GP要同時面對兩個以上的Master控制站,基本上是沒辦法做到,因為如果兩個MASTER站同時對這台SLAVE的GP發出了要求碼,通信控制碼撞在一起時,通信一定就會出現異常。

要解決此問題,就是需要將上位的某一個Master站,轉變成Slave站的話,就可以解決此問題!

Modbus Master-----┬----- Modbus Slave 站號1
                 └----- Modbus Slave 站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