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4):
动力线路在计算电流时或选择导线截面时都需乘以一个需要系数K,但对于单台动力设备来说,要为其选择空气开关是否也应乘以此系数?还有其它的参数如何确定?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空开不可以乘以此系数!

楼主:
楼上,请问该如果去选择?还有那些整定、脱扣、延时之类的电流参数该如何决定?

网友B:
配电柜总电流小于空开额定容量。例如,配电柜最大的负载电流如果是150A,选160A-250A都可以。没有什么严格的界定。选小了空开],无非就是栽培电柜满负荷时容易发热。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负荷太满,换个大的空开就行了。

网友C(2019-01-24):
啥叫系数咱不懂,针对感性负载额定电流  就是每一相的电流*1.5倍分断能力尽量高的就行。

网友D:
选型要看带的是什么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