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4):
我是刚接触触摸屏,请问各位组态高手,界面设计时有什么经验或注意事项吗?......
.....谢谢了

网友A:
能否达到控制监测要求是最基本的

楼主:
那怎样才能满足监控要求呢?比如通常要设计几个界面?什么界面?满足什么功能啊?......
..........问题可能比较简单,望见谅,新手上路!

网友B:
“比如通常要设计几个界面?什么界面?满足什么功能啊?......”
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要求,最好将项目介绍清楚!

网友C:
例如:设定参数,显示参数,状态,画面切换等。

网友D:
easyview最好用了,动画等很容易实现,画面控制看要求了。仔细看看手册吧,碰到实际问题可上线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