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4):
有一20mv电压的导体,我想把电压信号取出来,然后通过公式转换,把最终函数值以数字和图形两种形式动态在线显示在显示屏上,所要求的硬件和软件应该是什么?请高手详细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说清楚,“显示屏”是LCD液晶模块还是用电脑显示器?

网友B:
1.如果是用LCD显示,应该用到:滤波、放大、A/D、单片机、一些8位LCD和一块LCD显示屏。通过单片机编程进行控制和运算,LCD显示屏的软件和屏幕本身是配套买卖的。
2.如果用电脑显示,应该用到:滤波、放大、A/D、单片机、(USB接口芯片)和一台电脑。通过VB、VC等编程软件编程,直接在电脑上显示。
**如果需要反馈控制,就再增加一个D/A,不过这样就没有用PLC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