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与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04-08-24):
请问各高手,在通讯界面上弹出INPUTBOX对话框时,通讯中止,请问怎样处理才能使弹出对话框时通讯不中止?

网友A:
画个TIMER循环通讯,如果通讯异常则:
msgbox"communication error!",vbokonly+16,"error"
timer.enable=false
exit sub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1楼想让弹出INPUTBOX对话框时,通讯中止;还是弹出INPUTBOX对话框时,通讯继续?

楼主:
弹出INPUTBOX对话框时,通讯继续,谢谢!!

网友C:
可以这样
在通信语句段前加入错误处理代码:
on error goto error1:

在此段end sub前加入下列语句:
error1:
msgbox "通信错误",,"提示"
resume next

-----------------------------------
ok.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D:
inputbox 和 messagebox又不是同一个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