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4):
请问高速数据采集的采集卡选择应该遵循什么原则?采集时间怎么确定?
我有一个系统需要把现场的电机转速和电压模拟信号采集到计算机进行实时分析。

网友A:
要具体分析你对数据的要求,一般情况下采样频率应该是数据变化频率的20倍,如果做不到,10倍频也可以。

网友B(2004-12-10):
高速会产生大量数据,还得有好的数据处理手段

网友C:
需要根据采样频率和数据精度,一般要求100MHZ以上12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