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数据采集问题急求解答!!

楼主(2004-08-24):
请问高速数据采集的采集卡选择应该遵循什么原则?采集时间怎么确定?
我有一个系统需要把现场的电机转速和电压模拟信号采集到计算机进行实时分析。

网友A(2005-05-12):
利用光电管测转速很容易,模拟信号测量也有很多现存的集成电路可用。但是你说的这种采集卡恐怕没有现成的可出售,如果需要我设计一个倒是很简单。我的电话是:13875137960,与我联系请发短信。----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