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2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4-08-24):
本人现有1松下FP2 PLC 串口不能与上位机通讯,求各位高手指点,在此谢过。
   系统寄存器设置为412:K1计算机链接,413:7bit or 8bit都试过,奇或偶校验都试过,停止为1,414:9600,其他为默认设置。
   串口接线先为2-3,3-2,5-7不能通讯,后改为2-3,3-2,7-7还是不行
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我雖不是高手,但也想瞎說兩句
1.請先確認電纜是否可以使用.
2.確認通訊協議是否正確?

通訊格式:
通訊速率: 19200 bps or 9600 bps*1*3
資料長度: 8 bit or 7 bit*2*3
停止位元: 1 bit固定*3
同位元檢查: Odd固定*3
終端碼: Cr固定*3
*1:FP1、FPM、FP3、FP10SH的通訊設定是在書寫埠旁邊的指撥開關設定。FP0的通訊設定是在軟體設定。FP0的通訊速率內定9600 bps。
*2:可以透過 ( NPST - GR / FPWIN-GR )PLC規劃軟體設定系統暫存器內書寫埠的架構設定。
*3可以透過 ( NPST - GR / FPWIN-GR )PLC規劃軟體設定系統暫存器內COM埠的架構設定

网友B:
这个需要绝对的一流高手才可以.我是不行的..

网友A:
FP0電纜,與FP2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