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4):
三菱PLC与单片机通信问题或者与CAN BUS通信,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两边都得编程,关键是了解要单片机的通讯序列,PLC那边用加232BD或485BD通讯版,按三菱提供的自由口协议编程。

楼主:
不知道与PLC通信时,PLC那边如何编程?

楼主(2004-10-05):
您好,多谢回复,但我用三菱FX2N自由口协议编程(RS指令,D8120,M8122,M8123设置等),还是不能通信(PC机那边用现成的串口调试软件),这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问题,但就是通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