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5):
怎样将高低电平是5v和0v的变成2.5v和0v的?
电流的大小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网友A:
用稳压块!

网友B:
用两只阻值相同的电阻串联,中点就为2.5V.

楼主:
用两只阻值相同的电阻串联,中点就为2.5V.
这种方法不行的,当再接入电路的时候,电阻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得到的也就不是2。5v了
除了稳压块,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譬如运方什么的,若有原理图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办法多的是,用稳压二极管.或者直接窜二极管.

网友C:
如果前级输出阻抗很小,后级输入阻抗很大,这时应可采用电阻串联取二分之一值,应是可以达到要求。如果前级输出阻抗很大,而后级要求的输入阻抗很小,则可用以下几种办法来,1用射器跟随器,输出用稳压管钳位在2。5V,这只要一个三极管加几个阻容元件可以做到。2选用运放如ne5532.op系列。或集成比较器如LM339(加上拉电阻调整合适输出阻抗)。等构成一个放大器,放大倍数设置为0。5。注意输出为同相就行。但这样电路较第一种办法麻烦一些。:)用稳压块的办法不合适。稳压过程的响应速度较慢。信号的建立是有一个惭变的过程,所以输入信号频率稍高,输出信号就变成一个类似正弦波的波浪了。用稳压管的情况与用电阻中点分压差不多,只适应于前级阻抗小,后级阻抗大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