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5):
小弟用cx-programmer编的CJ1G-cpu45h程序,simulator仿真,外接nt31-st121-ev2触摸屏。
 将触摸屏的状态通知区设为HR通道,则触摸屏显示通知区的第二个字有误(如pt配置\pt状态通知区设为h00运行时显示h01有误)。如果将状态通知区设为cio通道,则不出现这种错误,但触摸屏有灯和触摸开关的地方就显示通道错误。如
 Addressing Error exists in the screen
 correct address setting by the support tool
screen NO. 1, , ,
Address  HR00030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你的地址写错了,HR000有效范围是:HR00000~HR00015
我一般是用IR区的,没出过问题.不知道你为什么使用HR区.不过手册上没说HR区不能用,我也不太明白.
如果方便的话还是建议用IR区的比较安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我用IR区(有的plc叫cio区),触摸屏开始不提示有问题,但有按钮和灯的地方就提示按钮和灯所用的通道有错误。也可能是仿真器存在bug?

网友A:
我没试过这种仿真器.
直接联的时候,只要你的通知区,控制区设置没问题,连机正常的话,我没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你是不是按钮和灯设置有问题?
建议把你的通知区,控制区,按钮和灯的编号写出来看看.

网友B:
呵~~~io table 沒有cre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