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5):
我想做一个工程的页面,要用公司的LOGO。难道只能在编辑符号时再重新画吗?
我在CAD下有图的。如何导入到程序中?

网友A:
明天将有专家回答,请留意!

楼主:
并且用软件,无法打开CAD的图,总是出错

网友B:
scricer,你好!

打开CAD的图时,请注意:文件名称和它所在的路径中不能有中文。也就是必须是字母或数字。

如果原来有CAD画的图,可以在PCschematic中打开,然后选中并复制它,在编辑符号时,使用命令粘贴,把它完整的拷贝到这里即可。这时就可以把logo添加到图纸模板中了。

楼主:
全是乱码,并且LOGO不见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