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5):
有数据库吗?要如何导入数据库呀?

网友A:
数据库在下载区下载:
http://www.gkong.com/download/dl_index.asp?search_mode=2&search_key=59347

1,包含ABB,SIEMENS,TE等国际知名大公司电气产品的数据库
2,“festoukdb”是FESTO公司(著名的气动元件供应商)的全面的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是电气产品的外观形状(图库),可以应用于图纸中;
一部分是产品的数据信息,也就是文字信息,以ACCESS数据库的形式存在,可以在做电气设计时自动把这些信息和图纸中的电气符号关联起来。
这样就可以实现很多自动功能。软件会自动处理相关的操作。

网友B:
要导入数据库,首先下载相应的数据库文件(见下载区),然后执行数据库的可执行文件,这时会自动创建一个文件夹——比如,C:\Dps-tmp。然后会自动开始执行数据库更新。请注意,选择路径时,只需要选择PCSELCAD文件夹所在的驱动器即可,不能选择C:\PCSELCAD。

楼主:
安照您的说法,我做的,但是它显示:did not locate any component database for pcschematic elatomation system on d:
应该如何做呢

网友B:
首先确认一下:软件是否安装在D盘,即D:\PCSELCAD。这时在安装对话框中,只需要选择D:\即可。程序会自动查找PCSELCAD文件夹。如果安装在别的文件夹下,必须选择相应的文件夹。比如D:\temp\——就是说PCSELCAD文件夹位于temp文件夹下。

网友C(2005-01-05):
我也更新不了数据库
是不是DEMO版本的不允许数据库更新???怎么我得也更新不了?

网友C:
一套软件要多少钱?请告知

网友D(2005-03-23):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DEMO版本的不允许数据库更新???怎么我得也更新不了?

网友E(2006-01-21):
一套软件要多少钱呀?

网友F(2007-02-01):
这款软件的价格是以万为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