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5):
我最近经常碰到既用高速计数又用高速脉冲输出的PLC。但是要求还是小型机(1500元以下产品),且又有浮点运算功能。请问有什么PLC可以达到这个功能(具体参数)。谢谢
我油箱siri@fc18.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油箱siri@fc18.com
请问是加哪种油啊????!!!汽油还是柴油????
你所要捕捉的脉冲有多高啊??输出呢?有几路啊?你就这样讲一下我好难回答哦!!!!!

网友B:
具体的I/O点为多少?
计数与脉冲输出的频率各是多少?

网友C:
301n2路入两路出点数小1500以下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我要求入A,B相输入最高2KHZ。输出也是两通道最高5KHZ。输出点可以用扩展的那种(主机因有脉冲输出可以是晶体管,扩展必须是继电器。)像松下FP2,三菱FX2N那样的请不要推荐(太贵)。上面zh_zhu0001推荐的FX1N是不行的因为浮点运算这一方面他不行。松下电工的FP0的高速计数,高速脉冲,浮点运算单独使用都可以,但是高速计数与高速脉冲不能同时使用。请知道的大侠告诉我有什么好的品牌。

网友D:
keyence更贵。。。还不如用三菱。如果量大你可以找一级代理要最好的价格

网友E:
三菱FX1S,松下FP0,OMRON的CMPA2,台湾永宏FBS。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台湾永宏FBS。

网友G:
我记得我是用我们的plc的高速输出接在高速计数上的,上到30k波形才尖角,如果更高得修改电路参数。

楼主:
fx1s浮点运算太差。FP0用高速计数系统寄存器必须选定为高速计数。FP0用高速脉冲系统寄存器必须选定为不用高速计数。台湾永宏我不清楚。

网友C:
浮点你要运算几条指令?不多的话用整数取代算法麻烦点1N的速度还是过得去.

楼主:
科迪那你好,你的PLC 的高速计数和高速脉冲是否能同时使用?它们是否都是并行输出(与主程序),价格是多少。一般向包装类的机械如果速度较快又要求尺寸恒定,必须要求高速计数和高速脉冲同时使用。三菱,松下的小型机都不行。

网友H:
o  ,不知还有那些功能强于三菱.松下的,如果你觉得太贵可以另找一种控制方式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我要求入A,B相输入最高2KHZ。输出也是两通道最高5KHZ。输出点可以用扩展的那种(主机因有脉冲输出可以是晶体管,扩展必须是继电器。)像松下FP2,三菱FX2N那样的请不要推荐(太贵)。上面zh_zhu0001推荐的FX1N是不行的因为浮点运算这一方面他不行。松下电工的FP0的高速计数,高速脉冲,浮点运算单独使用都可以,但是高速计数与高速脉冲不能同时使用。请知道的大侠告诉我有什么好的品牌。
松下的FP0是可以同时使用高速计数和高速脉冲的。它有四个高速通道,请好好看一下编程手册。不过最高频率好像只有10k,如果你的频率没有你说的那么快的话,可以一试。

网友G:
siri111:你好,高速功能都是cpu的硬件中断来控制的,可以说是并行工作的。包装机械如果要求高,可以考虑改进传动部分的精度,交流伺服系统比较控制精确。

网友J:
FP0可以做到A、B两相到2K,一路脉冲输出到10K,但通道不能冲突。举列:CH0号通道脉冲输出(Y0、Y2、X0、DT9044),CH2号通道高速记数(X3、X4、X5、DT9014)。我用它做过步进电机加编码器的全闭环系统,效果不错。FP∑性能更好。
如果要做到两路A、B相记数、两路脉冲输出,对PLC来说,1500的价格几乎不可能。不过你可以找找专用控制器,台湾那边做得较多。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大概情况我以有了一个结果我让老板想其它方法。我带两路脉冲输出,一路A,B脉冲输入。谢谢。

网友K(2021-12-02):
回复 网友J: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你步进电机闭环编写程序的话该怎么编呢?是步进电机走完后,编码器的数据跟要求的 数据进行比较,如果少了步进电机继续往前走,多了往后退?我用的是西门子S7-1200晶体管输出。工控小白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