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5):
请高手给个电流与频率的关系公式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问的是变频器?
如果是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在变频器中,电压和频率有关、电流和力矩有关。

网友C(2004-09-27):
什么关系啊?

网友D:
频率与电流通常情况下没有关系。

网友E:
电流只和负载的转距有关,负载转距越大,则电流越大,若是恒转距负载则电流与频率没有关系。

网友F:
正的要找关系的话,只能是:I=U/Z,Z是阻抗,阻抗为电阻加感抗加容抗(复数形式)。
感抗与频率成正比,容抗与频率成反比!电工基础中有。

网友G:
有相关资料!大家E-MAILL给我一份学习一下!jacky_feng@126.com

网友H:
就变频调速而言,电机的电流与频率的关系如下(仅定性分析,不做定量分析):
在0-电机的额定频率以内,电机的电流与电机的频率无关,此时,电机的电流只与电机的负载有关。在这段频率范围内,电机可以实现恒转矩调节特性(采用矢量控制)。
在额定频率-最高频率以内,电机的电流与电机的频率有关,随着电机运行频率的升高,电机电流呈非线性下降。此时的调节实现电机的恒功率调节特性。
所以,楼主提出的问题,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否”。而是有条件的说“是”,有条件的说“否”。这样才可以准确的定义变频调速中的电流与频率的关系。

网友I: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J(2006-10-26):
什么理论?
应该是转矩与电压成正比关系

网友J:
谬论
应该是当负载超过额定功率时,电流才会升高,可能导致电机烧坏.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转矩正比于电压的.

网友K(2008-06-16):
呵呵..我还真不知道会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L(2008-08-05):
1、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电机电流与频率的大小没有关系;
2、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电机电流与同步转速、转子转速的差有关;
3、也就是说 电机电流与频差 P(n1 - n2)/60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