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6):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需要一种根据沥青液位进行电气控制的开关,一般的浮球开关不能用于沥青液体,
有什么可根据沥青液位进行控制的开关,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
用不锈钢焊一个啊!!!!

网友B:
试试用超声波。

楼主:
谢谢各位,是密封容器.

网友C:
用干簧管,我有成熟的方案,详情请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_all.asp?ID=21597

网友D:
我想最好用非接触式的超声波或者激光传感器比较好。

网友E(2007-05-24):
用浮球,效果好,还便宜。
自己焊一个,球跟杆焊接固定到一块,触点引到箱外面来。这样就不会糊起来了。

网友F:
是需要加热的吗,可以用连续式的.www.zjkj.com.cn

网友E:
郁闷,不是价格高得离谱,就是安装尺寸超高。楼主找到合适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