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6):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需要一种根据沥青液位进行电气控制的开关,一般的浮球开关不能用于沥青液体,
有什么可根据沥青液位进行控制的开关,请指点,谢谢!

网友A:
超声波系统
光学红外系统
无线传输系统
压力传感器(比较便宜)

网友B:
用雷达应该可以
射频导纳开关我用过,也可行
浮球开关也有人用过(带蒸汽伴热的),没有说不行.

网友C:
用干簧管,我有成熟的方案,价位很低很实用,精度很高的,单片机控制,要的话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