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6):
现在的CAN总线在物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就是RS485,用的是差分信号和双绞线在加上DB9的接口。
请高手赐教。

网友A(2005-03-20):
     虽然CAN总线的通信是报文方式有别于RS485的半双工传输,但屏蔽双绞线都可作为共同的物理层介质!值得注意的是必须采用特性阻抗为120欧姆(有的公司RS485特性阻抗常常大于120欧姆)专用屏蔽双绞线电缆并正确接地!
     DB9、DB25多为RS232接口,RS232到RS485一般需转接装置。
     愿为各位提供免费的电缆解决方案。
     朱恩清    13064880370

网友B:
请问各位高手,CAN 总线怎么与个通信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