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6):
我想买变频器,可厂家要我提供启动功率,不知怎么测!!设备上的都是额定功率啊

网友A:
没有如此的提法,许是你听错了。
首先、提出你电机的额定功率、电压。
再次、设备的环境
三、电网供电情况
四、负载是恒转矩还是平方特性的
五、特殊要求(比如有低频大力矩需求等)

网友B:
不是驱动功率吧。
2楼的朋友说的对。
恒转距负载尽量选矢量型的变频器。
如果不知道,选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只要选对功率,它能适应大多数情况。

网友C:
主要是要你提供负载电流。根据电流选择变频器。
比如你的负载电流可能是2A,那么选择变频器要选输出电流2.5A以上的。
如果不知道电流,就根据负载功率X1.2倍,选择变频器的功率。

楼主:
对不起,我说的是变频电源

网友D:
变频器、变频电源都有启动功率的问题。当然叫法上可以叫启动电流更确切。根据你的负载和要求,提出一个指标不就得了?

网友E:
变频器与变频电源可就不同了!
变频器是按你配的电机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