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6):
惯量的大小对于精确定位有影响吗?有制动器和没有制动器效果差不多吗?驱动器的调速比可是1:10000啊,对于车载雷达的伺服控制大家有是什么想法没?对应的是机载。

网友A:
你在另外一个工控也问了吧。把你的工作要求发给我,我帮你看看

网友B:
惯量的大小对于精确定位没有影响。有制动器和没有制动器效果差不一样。交流伺服本身有制动单元,驱动器的调速比可是1:10000啊,这对交流伺服来说没有问题,主要是对电机的要求高,可以想象从10000转到1转都要满足的电机,对于车载雷达的伺服控制没有接触过。
如果需要高速(>10000RPM)的伺服,还要可靠的性能,还有便宜,可选我们ZYS。

楼主:
谢谢大家  jeffeyang 请把你的邮箱地址发过来  谢谢

楼主:
不要发邮箱了  慢     我直接说吧  我要控制电机的俯仰和方位  减速比2级加起来 车上的是360:1  地上的是500:1  因为是军用电机   目前只有2个环  还要自己加一个位置在外面  我选了电子罗盘  要求天线精度大概在0.02左右吧    按照5000米的高度来算应该是小于0.05的  我第一次做东西   不会说  请见谅  要不要掌握那个pid算法?还有一些外围的电路什么的不是很明白呢   呵呵  小菜鸟一个  这个也很紧   希望帮忙拉  嘎嘎

网友A:
惯量对定位当然有影响了,特别是在高速的时候,惯量不匹配的话,不是启动慢就是过冲。

网友B(2004-10-26):
很有意思。你专门订一台伺服电机吧,要功率大,编码器线数高的1024线4倍频(编码器线数可能不算高),电机转角误差0.001度,应该满足要求了。本身伺服1:3000。

不需要掌握pid算法,可以用模拟量或通讯控制电机转速。

因为是军用,恐怕没有几家单位能干。军工体系要求很严的。

网友C:
你的这个雷达设备可以采用数字运动控制器+交流伺服电机来控制俯仰和方位。我们公司在军工方面做过一些工程,我们也有运动控制器和交流伺服电机,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请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到http://bjyes.gkong.com网站去看我们的资料。也可以给我发E-mail:yxf7608@126.com

网友D:
兄弟啊,你这么说会不会泄露**秘密?小心小胡找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啊,你这么说会不会泄露**秘密?小心小胡找你

同感

网友F:
小胡和。。。拜过把子的,怕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