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6):
以OMRON  C系列PLC为例。
如果要让000CH和001CH等价,该怎么做?
就是000CH的任何操作和改变都会同时在001CH上反映出来,反之亦然。相当于这两个通道完全一样,只是地址不一样而已。

网友A:
直接把0CHI/O的BYTE值移到1CH I/0的BYTE就可以了

楼主:
反过来呢?

网友B:
^^
LD xx
MOV 0 HR0
反過來
LD xx
MOV HR0 0

用間接指定亦可

楼主:
不是吧.这样做000CH和001CH就等价了吗?
这样做以后,程序对00000的操作就想当于对00100 的操作吗?而且对00010的操作也就是对00000的操作吗?

网友B:
等價?呵呵呵~~~好像化學名詞!~你給說一下.
你搬移0CH的目前值到HR0跟CH1沒關係吧!~我好像不了解你的想法!你說清楚一點!我們探討一下.

楼主:
如下图,000通道和001通道等价的解释是:
加入某种等价程序后,20000  ON后,00000被置位,同时要求00100也变on,而不管20001是否on过;反之,20001  on后,00100被置位,同时要求00000也变on,而不管20000是否on过。
相同的道理,在20002  on后,00000被复位,同时要求00100也变OFF,而不管20003是否on过;反之,20003    on后,00100被复位,同时要求00000也变off,而不管20002是否on过。
要求000通道和001通道的任何点都是这样。也即:相当于这两个通道完全一样,只是地址不一样而已。(  000CH<==>001CH)
当然点数少,比如只有一个通道时,程序并不复杂,但是如果通道很多时,程序可能比较麻烦,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表述有点不同,不知你能否理解?请那位大虾翻译一下,变成繁体中文的叙述。

网友C:
哈哈 天书?看不明白。
按你前题应理解为:00ch与01ch同步(相等)?试一试:
ld 0000      difu 2000 difd 3000
ld 2000      set  0100
ld 3000      rset 0100
...........
ld 0100      difu 2100 difd 3100
ld 2100      set  0000
ld 3100      rset 0000
...........
如果按你后描述:20000为on,  00000(00100)为on;20002为on, 0000(00100)为off;
20003为on, 0000(00100)为off?!
请问:20000=?(on or off)  不明白。无法解!

网友D:
還是不明白!
若是依您的敘述加上中間變數暫存區,再轉移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