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6):
请问变频器和变频电源有什么区别,好象变频电源要贵很多

网友A:
变频器是针对电机负载做传动控制的,变频电源是针对各类负载包括电机负载作为供电电源使用的,自然后者的应用范围比前者要宽,造价高是可能的,但也不一定,要看具体应用对象。

网友B:
变频器只是三相异步电动机专用的,接其它负载一般都是不允许的,而且频率的范围有限!
而变频电源则大部分类型的负载都可以用!

网友C:
变频电源主要解决电源转换的问题,可以变压也可以变频,频率在固定状态使用;变频器主要是调速,频率处于变化中;再者,变频器只适用于电机负载,变频电源可以适用于各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