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6):
求助!!星三角启动
哪位师傅能用SW7D5C-GPPW-C三菱编程软件为我编一个电机星三角启动梯形图!!
感谢!!!

我的plc型号是FX0s-30

网友A:
这种东西,一定要自己动手。否则你就不会入门!
加油吧!

网友B:
多看看书吧,书上有现成的。

网友C:
这个很简单

网友D:
在PLC里还谈“星----三角”启动?

网友E:
5楼的没见过用PLC做星--三角启动吗?

网友F:
有用PLC的必要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用PLC的必要吗?

网友H:
是啊,就用施耐德样本里的推荐线路作就可以了,或者自己做个更简单的,只要不短路就行了。

网友I:
用外部线路就可以实现了
只是要用两个接触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外部线路就可以实现了
只是要用两个接触器
你错了,是三只接触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