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6):
我现在正在设计的一个监测项目,选用s7200系列的cpu224用来监测18路模拟信号,可不可以? 顺路问一下,cpu224最多可以带几个模拟量模块em231,他的模拟量输入存贮器(AIW)的反问是不是0--62;急用,谢谢!

网友A:
最多可以带7块扩展,也就是说无数字量的情况下最多28路普通模拟量信号或28路热电偶信号或14路PT100信号

网友B:
CPU221   不可扩展;

CPU222   数字量最大可扩展到78点,模拟量最大10路,最大扩展2个;

CPU224   数字量最大可扩展到168点,模拟量最大35路,最大扩展7个;

CPU226   数字量最大可扩展到248点,模拟量最大35路,最大扩展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