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6):
我在上边画了一个要根线L1
下边画了一根N

在中间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自动布线,
我已经激活了布线器,并且 ,里面的具体的设置:比如纵向等,我都选 过了,就是不能自动布线,应该如何做,请指教 。

网友A:
请确认所画的L1和N线是否“导线”,画时需要将图标栏上的 导线 图标按钮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