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起动电流问题

楼主(2004-08-27):
大家都说电机直接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5~7倍,这5~7倍到底是相对空载起动还是带载起动来说?我还听讲课的老师说,无论那种降压起动都只是把起动电流降低,降到额定电流的2~3倍,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起动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1。5倍的?因我单位的变压器和总开关都没那么大。

网友A:
有变频或有软启动!!

楼主:
请问软启动是什么原理?我单位的电机是250Kw~350Kw的,变频和软启动也能应用吗?

网友B:
如果你的电动机是绕线式的或低压笼型的,采用串液体电阻降压起动方式,起动电流可以达到小于等于1.3倍额定电流;如果是高压笼型的电动机,起动电流在1.5到3.5倍之间,这么小的电机应该在3倍以内。
     如果有疑问,可以和我们联系:021-62602026。

网友C(2005-06-23):
变频也具备软起的功能

网友D:
如果是三相绕线式的异步电机
可以使用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器
它去掉了传统的滑环,碳刷及控制柜的二次回路等易损元件
节省了设备投入费用,而且使传统的维修量减少90%
起动电流可以根据拖动的设备在0-2.5倍以内任意调节
如需了解本技术请发联系方法到:andy_9698@yahoo.com.cn
或致电:0577-61721973

网友E:
变压器和真空开关都允许短时过电流的。看你单位的变压器是多大了。这么大台电机用软启动器比较好,可以控制启动时间和电流。如果电机负荷经常变化,是水泵,就用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