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7):
最近我们以前开发的酸洗机系统除了故障。我检查下来所有的外部及内部程序都正常,但程序不能执行,后发现是内部定时器T200坏,不能执行。我用的工控器是 永宏FBE-40MC。所以有时系统出问题后不能排除PLC内部的故障。

网友A:
可能是PLC内部软件问题,日本和台湾的PLC经常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B:
对,初始化可能就好了。

网友C: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两台C28P,同一个时间定时器,其中一台是以0。1S为时钟脉冲,另一个1S为时间脉冲,被它搞死了,害人啊

网友D:
程序清空后试一下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好!我最近又碰到各情况:我公司的一台用于控制浸锡的永宏PLC突然出现硬件故障ERRO灯常亮,用编程器不能进行任何操作。返回厂家修理后回来仅用了三天又出现同样故障,后停用,但这几天又一切正常。请那位帮忙解解惑。

网友E:
连厂家都解决不好,你看谁能帮忙呢?

网友C:
买点纸钱,黄酒,请个黄大仙,驱驱鬼

网友F(2004-09-30):
买点纸钱,黄酒,请个黄大仙,驱驱鬼

也许很管用

网友G:
可能是什么地方的焊点松动

网友H:
三菱的也有这种情况,内部继电器(M)出问题。换个编号就好了

网友I:
我也碰到过!

网友J:
呵呵,还是用好一点的PLC 那样麻烦就回少好多的哦

网友K:
会是干扰的问题吗?查查干扰源看!附近有没有什么高频的设备运行!

网友L:
出问题没关系,能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M:
PLC内部问题~刷遍程序试试

网友L:
喂,刷牙也不要这夸张嘛!

网友N:
幸亏上次没先永宏的plc。

网友O:
建议换一个不就行啦

网友P:
楼主,你只有这个T200定时器坏了吗?

网友Q: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以前用GE90-30的PLC时候就出现过一次也是定时器不工作的情况。

网友R:
小日本的东西就是这样,换西门子的或者AB的。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不是干扰,而是永久损坏。换到别的计时器上一切正常。我怀疑是工控器内部硬件或软件出问题了。永宏除了问题我们也不能就否定他,其实永宏是一款价廉物美的plc,其功能足可与一些中型plc媲美。而且我觉得台湾的工控器件继承了日本的那一套,对于我们这些大学里就学日本货的人来说很容易上手。但和三菱相比我总觉得它的输出继电器每三菱的好。虽然同时高见则的产品,我怀疑永宏是不是用的常州产的。虽然我就在常州。

网友S:
是东西是要坏的

网友T:
关于时基的问题
1:中断会影响时基
2:要加入较正

网友U:
引用 网友S:
是东西是要坏的

能详细点吗

楼主(2004-12-16):
蓝苓讲原因能详细一点吗?可我编的程序里并没有用到很多功能指令。

网友V:
我还没遇过内部软元件永久性故障的,如那位有这样的PLC,本人可以用功能正常的跟他换。

楼主:
谢谢个位的参与!这种故障的确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改用别的。

网友W:
我第一次编程时用的是三菱FX2  128MR的PLC,程序共为2000步左右,也出现过如上同样的问题
但认真查程序才发现是自己程序的错.因为PLC是用扫描方式,所以很易出现死区.(只是本人的一点看法)

楼主(2006-07-16):
能具体讲一下吗?普通的定时器应用在程序里也是被循环扫描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