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7):
工作中碰到一个问题,我需要测量很远的两点之间是否短路,大概有20米左右。
想来想去,只好是万用表加短接线,很麻烦。另外,试了试使用摇表,也要加短接线。
由此想问一下,如何测量距离很远的两点之间的短路或者绝缘呢?我的问题大概只有20米,如果更长,50米,100米呢?

网友A:
如果有地线就好办了

网友B:
呵呵

找一根与此信号并行的、没有问题的现成的电缆(信号线不会只有你怀疑的那一根吧),将你怀疑短路点“1”接在此线上,在另一端测量没问题的线与你怀疑的适中点“2”。

注意断电测量。

网友C:
有此:无线断点检测仪么?
     有就好办。
     其中一点接电,测试另一点;如有信号,短路。

楼主:
多谢楼上的帮助!但是对我的具体环境不可行呀!
我们需要测量电厂烟囱的梯子的短路情况,梯子大约有20米高。既没有与此信号并行的信号线,也没有配备无线断点检测仪呀!
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网友D:
充个42V到这一端,再到那一端看麻不麻人呵呵说笑的,不要试呀

网友E:
其实,可以在短路可以在电路电流的积聚增加,这一主要特征上想想,一些实惠一点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