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传送带问题

楼主(2004-08-27):
[各位大家好,请指教:
  我厂包装机,通了电之后,就慢慢转动,本不该转的,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有人淘气,偷偷在推着玩。。。。。。

逗乐一下,说的详细一点,会有高人出手。。。。。。

楼主:
我原以为是接触器问题,结果不是,感应电也不应该,好几台机床都是如此,我不止其可。
请各位高工,专家,大哥大姐们教我,不胜感激

网友B:
说清楚点!是什么马达?用什么控制的?......

网友C:
是调速电机吗?用不用变频器?

网友D:
不明白,没法说!

楼主:
意大利产品,cpu控制,真纳闷

网友E:
是不是储带器没满
或者是送带不到位啊

网友F:
你这是什么问题呀,讲请楚一点呀,你是怎样控制的?就这样的问法人家怎回答你?

网友G:
定位控制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