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7):
我是刚学PLC的一个大三的学生,我最近在编程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计数器CT的使用问题.我迷惑不解.谁能帮我解答 谢谢了
问题是这样的:我做了一个让1灯亮后2灯亮后2灯灭后1灯亮间隔一秒循环30次.请问怎么用CT循环呢?

楼主:
不好意思错了 2灯灭了后1灯也灭

网友A:
用STL做,先把你的1,2灯按你的要求做一次,在最后加一个计数器,如果没有到30次就循环,30次够了就跳出。

网友B:
可以用两个计数器分别控制两盏灯,实现:
1灯亮、延时1/120s、2灯亮、延时1/120s、2灯灭、延时1/120s、1灯灭、延时1/120s、循环
梯形图挺好画,可以多用几个延时器(1/120s、3/120s等)

网友C:
C最好用脉冲触发
T要看用什么类型的定时器
C的触发脉冲不好找,最好是灯亮--灯灭作一次触发
加一个中间变量,用自锁就可以了,可以用灯亮做断开条件

网友D:
用RST將計數器清靈可以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