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7):
我是做啤酒自动化生产线的。使用西门子PLC S7-400系列(414)做的系统。但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当我把程序下进去开运行后一切都非常正常。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不一定多长时间大约10-20个小时)CPU突然停止运行(INTF红灯变亮)。我检查过程序没有问题里面的设置也没有问题。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情况现在还没有解决非常郁闷。希望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我不胜感激。再这里先谢谢。

注:(我用的是STEP7是 5.1版本但我用的CPU 414(3.13)那个型号在5.1版本上找不到我只好用另一种CPU 414(3.0)代替 不知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发生故障后,用S7在线看看CPU报了什么故障?

网友B:
S7在线看故障怎样看?

网友C:
是不是少了一个OB中断块?

楼主:
谢谢!我回去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