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8):
我公司用了很多种变频器,三菱的E540和E520会出现OV2故障,
我将电压调低和延长加减速时间,也无用,请问各位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考虑使用制动单元和电阻,看看效果如何,另外从维修的角度看,一体化机器一旦故障无法维修,只能报废,三菱E系列就是这样

网友B:
电机空载试一下!

网友C:
E500系列已经内置制动单元,外加制动电阻即可

网友D(2004-12-18):
请问:三菱 F500操作面板是否可用在三菱 E540设定参数.

网友E(2005-03-01):
查一下你的负载情况

网友F(2005-05-19):
请问A540变频器 11KW,7.5KW,5.5KW,3.7KW,2.2KW用多少欧姆,多少功率的外加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