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8):
我是刚接触PLC所以对它不是太了解走了一点弯路.用的是OMRON带RS232接口的PLC.因为我的电脑不带RS232接口的,所以我买了USB转RS232的转换电缆.用转换电缆直接连接PLC我说到这明白的人可能知道结果了.没错没连上.后来我找到经销商,在那里才找到答案___连接电缆RS232(缺少)

总结:
     RS232连接电缆不能没有

     1. 电脑USB接口___USB转RS232电缆___RS232连接电缆___PLC主机

     2.电脑RS232_____________________RS232连接电缆___PLC主机

网友A:
真是好人,谢谢.

网友B:
RS232接口不可缺

网友C:
其实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没有想起来告诉大家
前辈面前,愈加惭愧
我说一个我曾经碰到的小问题吧
我曾经碰到过一次PLC不工作的情况,后来发现是连接的电源太低了,实际需要的电压比标准的要大一点,不知道算不算PLC有问题,不过现在那个系统还很好的工作。
如果你的芯片不工作,试着稍微调大一点电压(不要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