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8):
内部继电器的地址如何分配,CJ OMRON,输出模块后的地址都可以用作内部继电器的地址?
大家好,我是刘翔!

网友A:
内部继电器:W000到W511共512通道。
没用的输入输出点可以当内部继电器使用:CIO1200到CIO1499,CIO3800到CIO61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继电器:W000到W511共512通道。
没用的输入输出点可以当内部继电器使用:CIO1200到CIO1499,CIO3800到CIO6143
后一句不明白,既然没用作输入输出的地址都可以用于内部继电器,为啥还有范围限制呢,我试过用任意没使用过的地址用作内部继电器,好像都可以呀
大家好,我是刘翔!

网友A:
不好意思,上次没仔细看。
CIO1200到CIO1499,CIO3800到CIO6143是CIO区中没有其他定义的区域,被用来定义为内部继电器使用。CIO中的其他区域如果没有被使用,如当作I/O点等,如你所说的,也可以用作内部继电器。CIO区域的具体分配情况请看贴图:(不好意思,找不到中文的)

网友A:
long  long  ago 的事情了.应该是在这里下载的: http://www.knowledge.omr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