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4-08-28):
请教各位高手,我想知道编码器是通过变频器控制还是通过PLC控制,请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什么性质的编码器?
编码器最好是选一片单片机控制一下,
如果不用单片机,就用PLC控制。

楼主:
是旋转编码器

网友A:
这个网址上有你需要的资料

http://www.omronservice.com/doc/case/11.htm

网友B:
根据你的要求来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我想知道编码器是通过变频器控制还是通过PLC控制,请指教,不甚感激
我认为编码器并不存在誰控制的说法!要看你在什么地方使用其的输出信号!变频器可以,PLC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