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8):
请问个位大侠三菱Fx-1N怎样加密码

网友A:
电脑编程的话在“口令设置”内输入就可以了!
手编器在”entry Code"后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编程的话在“口令设置”内输入就可以了!
手编器在”entry Code"后输入就可以了!

我上次用口令设置设了密码但是现在不用密码一样可以下载程序,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密码输入成功后取消了

网友C:
密码输入成功后密码会自动取消.需要再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