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电抗器呀?

楼主(2004-08-28):
什么叫电抗器呀?能不能请 达人 介绍一下。

网友A:
也就是电感线圈,线比较粗,电感比较小.平时额定电流下可以看成通路.但短路时起限制电流的做用.当然还有用在别的地方,原理都一样

网友B:
搂主问得好,2楼答得对。
可是我还是要接着问,为什么电阻可以叫“电阻器”、电容可以叫“电容器”,不分大小。而电感在大电流时,不能叫“电感器”,却叫“电抗器”呢?在弱电电路中,比如印刷线路板电子电路中,经常看到有电感元件,他就叫“电感”。可是在强电电路,例如三相交流进线电路或直流母线主电路中,经常看见电感线圈元件叫“电抗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三楼问得更好

网友D:
不知道,请任工指点。

网友E:
期待有哪位大侠
解释一下!

网友F:
根据电感线圈所发挥作用沿袭而来的,

网友G:
在高电压回路里面,安装有“电抗器”主要是为了防止线路上的电流突变,造成设备的损坏。按愣次定律可以知道,线圈具有抗磁通变化的特性,当线路的电流突然变大时,通过“电抗器”的磁通骤然增大,“电抗器”为维持自身的原有平衡,感应产生一个逆向磁通(逆向电流),把突变的电流削减一部分,一般来说,在高压系统分析的时候,短路电流等都是看成瞬时或极短时的,所以可以在短时内抵御电流的突变。。。。。同样也是这个原理,在微电子上,线圈用来作滤波、振荡之用。。
    以上纯粹为个人理解。

网友H:
8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I:
同意8楼的,我认为与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的区别一样,工作原理相同,但是用途不同,叫法也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