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8):
我现在需要设计一个计算机监控系统,需要一种传感器,说明及要求如下:
“需要检测一长方体容器在负荷状态下的膨胀量,为此需在其上检测多个点在两向(长、宽方向)或三向(长、宽、高方向)的膨胀位移,其膨胀量最大400mm,最小0.5mm。要求分辨率:0.5mm,最大量程有400mm、300mm、200mm和100mm几种规格,价格不高,可靠性较好,环境有一定的粉尘污染,环境温度最高50度,能够同时在一个点检测出两个方向的膨胀量更好需要检测一长方体容器在负荷状态下的膨胀量,为此需在其上检测多个点在两向(长、宽方向)或三向(长、宽、高方向)的膨胀位移,其膨胀量最大400mm,最小0.5mm。
关键是系统共有至少60个检测点,成本问题不得不考虑

网友A:
用直线电位器60个

网友B:
三个SICK OD系列位移传感器,四万左右!

网友C(2006-01-18):
拉线式编码器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我知道这个产品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