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9):
我家小型面粉加工厂最近一段时间所有的电动机都不同的时间相继烧坏,我是一个学习机械的对电动机有一点理论。所以也是无际可施,希望各位可以给一些指点。
电动机的功率分布:10千瓦      一台
                          4.5千瓦    二台
                          3.0千瓦    二台
只采用了熔断器,没有采用其他保护设备。 电动机并不在同时工作或多台工作是烧坏。还有我门村还有一户和我门家电动机功率相仿的一用户。

网友A:
熔断器主要是短路保护,没有过载保护措施吗?

网友B:
1、电源电压底   2、电源三相不平衡(电压、相位)或缺相   3、电源频率过低或过高   4电源干扰大(谐波过多)   5、电机过负荷(机械卡涩)   6、环境潮湿

网友C:
加过载保护!

楼主:
怎么可以改变电压的稳定性。对了在大电动机和小电动机同时工作时,小电动机发烧??????

楼主:
各位多给一些整改建议

网友D:
增加保护电路。

网友E:
做好保养工作,增加保护装置。

网友F:
电机烧坏主要原因:电源缺相,过负荷,环境差如:过湿过热。。。。。。。

网友G:
熔断器不能进行过载保护呀!

网友H(2004-10-09):
供电质量
你的电源有问题吧。
是在发电机供电情况下烧毁的吗?
检查电源频率和电压。
检查电机负载及传动系统。找原因先看烧毁时及烧毁前有无其他异常现象

网友H:
缺相
你在看看有没有可能引起缺相的隐患。比如某个接线端有发热或松脱现象等

网友I:
:根据你讲的情况好像供电有问题表现在大电机工作时小电机发热:
原因:供电线路的容量指供电线径,线路距离。你可以测量一下电机启动时的电压降。还有电机工作时的电压降。电压波动:涉及所在电网的容量指同一变压器的用电情况、变压器容量,变压器输出电压。

网友J:
因为你以前用没出什么事,我觉的是与机壳连电了~~不信你测测定子对机壳的电阻~~,另外你可以加低压断路器进行改造~

网友K:
熔断器不能进行过载保护呀!

同意此说法!如果是三线进线电机,这很容易缺相的!

网友L:
面粉厂电机烧坏主要原因:电源缺相,过负荷 ,保养不好,还有粉尘太多清理不及时散热不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你在看看有没有可能引起缺相的隐患。比如某个接线端有发热或松脱现象等

网友N:
引用 网友B:
1、电源电压底   2、电源三相不平衡(电压、相位)或缺相   3、电源频率过低或过高   4电源干扰大(谐波过多)   5、电机过负荷(机械卡涩)   6、环境潮湿

就这些拉!

网友O:
加装一台全自动的三相稳压器,30KW,价格也不贵。

网友P(2007-10-13):
引用 网友O:
加装一台全自动的三相稳压器,30KW,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