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并网的问题

楼主(2004-08-29):
大家好!我现在想做一个发电机的并机(2~3台发电机)并网运行的电柜。现是用2个刀开关并联的,运用中可以并,但一会就解列了,请帮帮忙?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不会这么简单吧?2个刀开关并联就行,
三相发电机的并联运行 ,为使 发电机并网所构成的回路中不产生冲击电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即,(1)发电机电势与另一台发电机的大小 和相位要相同;(2)频率相同;(3)相序严格相同。
  为了验证是否满足这些条件, 可用电压表检查电势,是直接接法或交叉接法女并联的方法叫“准整步法”。此时还有用“自准步法”进行并联,分述如下。

 1.用准整步表将被试发电机并联
  (1)直接接法,
      (2)交叉接法,
   (3)用整步表将被试发电机并联于电网,实 际发电机里的并联装置,一般是在相序预先正确 的情况下,然后再考虑并联方法,有的采用操作 简单而装置复杂的自动控制装置,只属操作按钮 即可;有的则采用习惯上叫,“同期小盘“上的 准步表(又叫同步指示器)来寻找合闸时机进行并联运“同期小盘“上还装有两只电压表合两只频率表,用来监测同
1步发电机和电网的电压和频率,用整步表将 同步发电机投入并联运行的原理,其实质与灯光法相同, 也即用整步表指示出同步发电机与电网的频率差与相位差,但相序必须正确,生产实际中一般是在 安装时就已考 虑其相序的问 题了,实验室 不用灯光法时,可用相序表来测量发电机的相序使之和电网的相序一致.   通常用的 整步表根据其 原理的不同可 分为电动式和 磁电式两种。 其接线和使用 方法稍有不同。

2.用自整步表将同步发电机并联 ,用上述方法并联的优点是能使新投入的发电机和另一台发电仙不受或受轻微的冲击,但手工操作较费时,当然
采用自动控制装置时新发电机并网运行,情况尚为好些,但其装置比较复杂,而当电网某机组出现事故,突
然退出运行而要求起动另外一台机组并联与电网时,由于此电网的电压和频率都在不断的变化,要具备准整
步条件比较困难,情况又比较紧急,于是就采用“自整步法”来实现发电机的并联运行。其方法是:“
先将发电机的励磁组,经过约等于励磁若组电阻10倍的电阻短路,当发电机的转速升至同步速时(电继和电
网的频率差在5%),先合上并联开关,接着加上励磁,即可利用电机的“自整步作用“使它迅速牵入同步。
  3.发电机并网后的功率调节
  同步发电机并网后,常常属要改变它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如希望增加发电机输出的有功功率,根据
功率平衡的观点,只要增加原电机的输入功率。根据直流电动机的理论,若转速不变,要提高直流电动机的
输出功率则应减少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流或升高直流电动机的电枢电压。
  当有功功率一定时,要改变并网同步发电机的无功功率,根据公式
            P2=mUIaCOSΦ=常数

以及          P2=m(UE0)/Xs*sinδ=常数

二式中均为必然满足
              IaCOSΦ=常数
              E0sinδ=常数
由相量图分析知,有功功率保持不变时,调节发电机的无功功率的方法,就是改变发电机的励磁电流。

网友B:
建议加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么简单吧?2个刀开关并联就行,
三相发电机的并联运行 ,为使 发电机并网所构成的回路中不产生冲击电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即,(1)发电机电势与另一台发电机的大小 和相位要相同;(2)频率相同;(3)相序严格相同。
  为了验证是否满足这些条件, 可用电压表检查电势,是直接接法或交叉接法女并联的方法叫“准整步法”。此时还有用“自准步法”进行并联,分述如下。

 1.用准整步表将被试发电机并联
  (1)直接接法,
       (2)交叉接法,
    (3)用整步表将被试发电机并联于电网,实 际发电机里的并联装置,一般是在相序预先正确 的情况下,然后再考虑并联方法,有的采用操作 简单而装置复杂的自动控制装置,只属操作按钮 即可;有的则采用习惯上叫,“同期小盘“上的 准步表(又叫同步指示器)来寻找合闸时机进行并联运“同期小盘“上还装有两只电压表合两只频率表,用来监测同
1步发电机和电网的电压和频率,用整步表将 同步发电机投入并联运行的原理,其实质与灯光法相同, 也即用整步表指示出同步发电机与电网的频率差与相位差,但相序必须正确,生产实际中一般是在 安装时就已考 虑其相序的问 题了,实验室 不用灯光法时,可用相序表来测量发电机的相序使之和电网的相序一致.   通常用的 整步表根据其 原理的不同可 分为电动式和 磁电式两种。 其接线和使用 方法稍有不同。

2.用自整步表将同步发电机并联 ,用上述方法并联的优点是能使新投入的发电机和另一台发电仙不受或受轻微的冲击,但手工操作较费时,当然
采用自动控制装置时新发电机并网运行,情况尚为好些,但其装置比较复杂,而当电网某机组出现事故,突
然退出运行而要求起动另外一台机组并联与电网时,由于此电网的电压和频率都在不断的变化,要具备准整
步条件比较困难,情况又比较紧急,于是就采用“自整步法”来实现发电机的并联运行。其方法是:“
先将发电机的励磁组,经过约等于励磁若组电阻10倍的电阻短路,当发电机的转速升至同步速时(电继和电
网的频率差在5%),先合上并联开关,接着加上励磁,即可利用电机的“自整步作用“使它迅速牵入同步。
  3.发电机并网后的功率调节
  同步发电机并网后,常常属要改变它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如希望增加发电机输出的有功功率,根据
功率平衡的观点,只要增加原电机的输入功率。根据直流电动机的理论,若转速不变,要提高直流电动机的
输出功率则应减少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流或升高直流电动机的电枢电压。
  当有功功率一定时,要改变并网同步发电机的无功功率,根据公式
            P2=mUIaCOSΦ=常数

以及          P2=m(UE0)/Xs*sinδ=常数

二式中均为必然满足
              IaCOSΦ=常数
              E0sinδ=常数
由相量图分析知,有功功率保持不变时,调节发电机的无功功率的方法,就是改变发电机的励磁电流。

不 错!

网友D:
说得透彻呀

网友E:
我公司是专业做发电机并机柜的!是通过同步表来并网,有很多保护的!如果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联系人:雷爱玲 13751008189

网友F:
楼主的勇气令人佩服!居然无任何同期装置,敢用两刀开并网。

网友G:
不用准同期装置,真厉害!也不怕出事故呀!

网友H:
你用的是什么发电机?
他们的并联有点不同哦!

网友I:
是不是两台发电机的电压也要相同,才能并联那?

网友I:
还需要电压相同,才能并列.

网友H:
电压相同   频率相同    相序相同    并联的三大要素

网友J(2005-08-28):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么简单吧?2个刀开关并联就行,
三相发电机的并联运行 ,为使 发电机并网所构成的回路中不产生冲击电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即,(1)发电机电势与另一台发电机的大小 和相位要相同;(2)频率相同;(3)相序严格相同。
  为了验证是否满足这些条件, 可用电压表检查电势,是直接接法或交叉接法女并联的方法叫“准整步法”。此时还有用“自准步法”进行并联,分述如下。

 1.用准整步表将被试发电机并联
  (1)直接接法,
       (2)交叉接法,
    (3)用整步表将被试发电机并联于电网,实 际发电机里的并联装置,一般是在相序预先正确 的情况下,然后再考虑并联方法,有的采用操作 简单而装置复杂的自动控制装置,只属操作按钮 即可;有的则采用习惯上叫,“同期小盘“上的 准步表(又叫同步指示器)来寻找合闸时机进行并联运“同期小盘“上还装有两只电压表合两只频率表,用来监测同
1步发电机和电网的电压和频率,用整步表将 同步发电机投入并联运行的原理,其实质与灯光法相同, 也即用整步表指示出同步发电机与电网的频率差与相位差,但相序必须正确,生产实际中一般是在 安装时就已考 虑其相序的问 题了,实验室 不用灯光法时,可用相序表来测量发电机的相序使之和电网的相序一致.   通常用的 整步表根据其 原理的不同可 分为电动式和 磁电式两种。 其接线和使用 方法稍有不同。

2.用自整步表将同步发电机并联 ,用上述方法并联的优点是能使新投入的发电机和另一台发电仙不受或受轻微的冲击,但手工操作较费时,当然
采用自动控制装置时新发电机并网运行,情况尚为好些,但其装置比较复杂,而当电网某机组出现事故,突
然退出运行而要求起动另外一台机组并联与电网时,由于此电网的电压和频率都在不断的变化,要具备准整
步条件比较困难,情况又比较紧急,于是就采用“自整步法”来实现发电机的并联运行。其方法是:“
先将发电机的励磁组,经过约等于励磁若组电阻10倍的电阻短路,当发电机的转速升至同步速时(电继和电
网的频率差在5%),先合上并联开关,接着加上励磁,即可利用电机的“自整步作用“使它迅速牵入同步。
  3.发电机并网后的功率调节
  同步发电机并网后,常常属要改变它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如希望增加发电机输出的有功功率,根据
功率平衡的观点,只要增加原电机的输入功率。根据直流电动机的理论,若转速不变,要提高直流电动机的
输出功率则应减少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流或升高直流电动机的电枢电压。
  当有功功率一定时,要改变并网同步发电机的无功功率,根据公式
            P2=mUIaCOSΦ=常数

以及          P2=m(UE0)/Xs*sinδ=常数

二式中均为必然满足
              IaCOSΦ=常数
              E0sinδ=常数
由相量图分析知,有功功率保持不变时,调节发电机的无功功率的方法,就是改变发电机的励磁电流。

说的非常透彻,同步发电机增大励磁电流,以调节感性无功,减小励磁电流调节容性无功

网友K:
老兄,
    你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先一台运行后,带上有功负荷,不要太低,如果额定功率太小,至少要额定功率的1/3,然后要保持功率因数不能太高,要不然就会失磁,一般要0.95以下,最好保持在0.80(但是如果你没有并入大电网这很难办到).然后注意两台并列,还是一定要保持功率因数不能太高,有功不能太低.这样就不会解列了.另外,如果刚并上一加有功就解列,就注意一下,保护是否动作,优其是差动.  如还有问题给我发E-mail    wxnng@163.com   janfek@sohu.com

网友K:
老兄,
   你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先一台运行后,带上有功负荷,不要太低,如果额定功率太小,至少要额定功率的1/3,然后要保持功率因数不能太高,要不然就会失磁,一般要0.95以下,最好保持在0.80(但是如果你没有并入大电网这很难办到).然后注意两台并列,还是一定要保持功率因数不能太高,有功不能太低.这样就不会解列了.另外,如果刚并上一加有功就解列,就注意一下,保护是否动作,优其是差动.  如还有问题给我发E-mail    wxnng@163.com   janfek@sohu.com
还有,并网一定要用同期或准同期,你那两个隔离跟本就不允许并网,加个断路器吧!为了设备,也为了生命!

网友L:
长见识了

网友M(2006-06-13):
并车需要三个条件,

网友N(2006-07-17):
赶紧加同期并网装置

网友M(2007-05-31):
楼上乱讲,并机那里用这样并,找我帮你搞,我做这个已经七年了,都不知并了多少台机.

网友O:
楼主命大啊,跟我厂的自动并网装置相比,你好象在石器时代

网友P:
楼主胆子真大,22楼用的是哪种设备?

网友Q(2008-01-14):
同步调速控制仪的原理是什么?哪里有的卖啊?

网友R(2010-07-08):
并列的四个条件
1\相序一致
2\频率相同
3\电压有效值相等
4\相位相同(相位角小于+-1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