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9):
请问西门子S7-300和S7-200的指令能否直接转化为梯形图,我试拉一下,好象不行?

网友A:
语句表需要满足一定的格式要求才能转换成梯形图。

网友B:
同意楼上的,S7 300的很多功能只能用STL编程的。

楼主: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楼上能否讲一下,S7-300主要有那些功能只能用STL编程,难道梯形图不成吗?

网友C:
梯形图要增加变量。

网友A:
把不能转的功能先用梯形图写出来,转成语句表,对比一下就知道需要什么格式了

网友D:
从功能上讲,应该两者都能解决问题,只是语句表的效率可能更高

网友E(2004-10-16):
dzfa的几个回答是正确的,也是正宗的回答。
ye_w的回答也同样正确。
相当多的LAD和FBD转化为STL,你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无功能”指令,从而降低程序效率;但你一旦删除“无功能”指令,则程序不可转换回LAD和FBD。同样,FBD和LAD在功能上无法和STL相提并论,大量程序无法用LAD和FBD实现。
所以,本人大力提倡使用STL,不放弃FBD,LAD只面向最低(底?)层应用。

总结:FBD和LAD可以100%转换STL,其他任意组合的转换均达不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