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9):
为何一打雷,我公司塔式起重机控制箱内硅整流二极管均烧毁??
    此情况出现了两次,本塔机已按严格要求进行防雷接地,接地电阻0.2(<4),避雷针完好。电源系统采用TN-S系统,控制箱防水良好。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加压敏电阻,输入输出加点容。

网友B:
硅整流二极是因为雷电引起的过电流击穿的!

网友C:
加压敏电阻和放电管可防雷

网友D:
加个保险就行,额定电流小于硅整流二极管的

网友E(2004-10-09):
电涌保护器
如果可能的话加装SPD电涌保护器作(差模/共模)防雷保护

网友F:
感应雷作用居多。。加装浪涌保护器是正解!

网友G(2005-09-15):
同意7楼的意见。

网友H:
有关雷电浪涌的防护,可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加一个SPD就万事大吉了!
还是请教一下专业的防雷人事,找我吧:)010-83682251(高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