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9):
我工地一塔机,偶尔出现吊钩带电,电压不高,有点麻手。钢丝绳也有发烫。本机接地良好,与建筑物接地可靠连接,TN-S电源。附近有一移动公司发射塔,我想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但其他几个塔机无此情况。请教各位,怎样解决???支个招,我定请吃饭!!!!

网友A:
有难度,关注中~~~`

网友B:
塔机漏电!漏电电流较大!因吊钩和接地点距离较远,形成跨步电压!

网友B:
请吃饭吗?

楼主:
s
问题未彻底解决!我请什么饭?
如果漏电,怎么漏电保护不跳?工地上采用的两级配电,三级保护,塔机专用的漏电保护器DZL25-200/4330,
额定动作电流30mA,
不可能不跳!!!

网友C:
麻手时断开电源,你就不再怀疑移动公司发射塔了。

楼主:
还是一样有电。

网友C:
零线也断开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零线也断开了吗?
看一下附近还有没有接地的现象!应该是跨步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塔机漏电!漏电电流较大!因吊钩和接地点距离较远,形成跨步电压!
基本认同

但钢丝绳发热就有点怪了,是不是太阳晒热的?

楼主:
线路绝缘电阻均满足要求。接地体深度满足要求,接地电阻0.2也满足要求。带电情况知识偶尔发生。

网友E(2004-10-01):
量一下吊钩对地和对机架电位。再看看周围有没有大接地系统存在跨步电压隐患。我看不象机架漏电。希望你把问题解决后把结果跟大家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