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9):
我在给三菱FX1N编程式发现不能下载,我用的是FXGP软件,PLC 类型也是对的我把程序编好后在工具拦里PLC然后“传送”“写出”但是上面提示通讯错误请各位指点我一下

网友A:
你的端口设计是不是没有设计好呀

网友B:
几个端口都试试。

楼主:
我的端囗设置没有错误,我的PLC型号是FX1N,我的下载线是向别人借的,以前别人用它编过,FX2N,我不知道FX1N和FX2N的下载线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C:
FX1N和FX2N的下载线是通用的,你的问题可能是端口问题,传输线问题,或软件和系统不兼容,FXGP本身是很容易就发生通讯中断,你用GPP导入你的程式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