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9):
请高手指点:如何屏掉windows XP 的自动播放,当插入移动磁盘,windows XP 会自动启动播放功能,点击取消按扭还要很久才能关闭,非常浪费时间

网友A:
我也是常常遇到这个恼火的问题,我的移动硬盘有4个分区,它要弹出4个窗口,关闭都来不及。

网友B:
我只知道可以不让CD-ROM自动播放,不知道这个方法对U盘或移动硬盘是否有效!

网友C:
用优化软件,如优化大师和超级兔子等;选取消自动播放就可以.

网友D:
应该在注册表中,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楼主:
在网上看到优化大师含恶意代码,不敢用,用超级兔子没效,各位:还有好的方法吗?

楼主(2004-09-29):
终于找到方法屏掉windows XP 的自动播放了,方法:插入移动磁盘,在我的电脑找到该磁盘,右键打开属性,在点击自动播放选项卡,看情况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