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所的怪现象!

楼主(2004-08-29):
配电所的 陪电量始终大于它的受电量!问一下大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陪电量是什么?听不懂。

网友B:
把电度表先校一下。

网友C:
这样不就可以多出电量来了吗?一般来说,计量器具都有一个允许的计量误差,在校验时把一个校为正误差,一个校为负误差,这样两只表都合格,但输入电量会比输出电量少。钞票就是这样赚出来的。

网友D:
找一下3.15吧

网友E:
同意四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