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30):
想通过PID的电流输出控制变频器,实际值与PID跟踪值相比,小时,变频器增加频率,大时,减少频率,相等时,保持频率.
但是当监测值与PID设定值一致时,就不输出电流,如何在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实现上面功能.变频器为明电VT230S,PID为Wt-600FG(电子部四十六研究所出的)

网友A:
条件把自己堵进死胡同里了!

楼主:
怎么放宽条件,实现起来最简便?请给出方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通过PID的电流输出控制变频器,实际值与PID跟踪值相比,小时,变频器增加频率,大时,减少频率,相等时,保持频率.
但是当监测值与PID设定值一致时,就不输出电流,如何在不增加设备的情况下,实现上面功能.变频器为明电VT230S,PID为Wt-600FG(电子部四十六研究所出的)
没听说过当监测值与PID设定值一致时,就不输出电流的调节器。假如真这样,更换!

楼主:
PID的功能是在与设定值偏差大时,输出大的电流,使通过电流控制的变频器以大频度工作,当设定值与传感器传入的值相等时,基本上不输出电流.如果直接用PID出来的电流信号控制变频器来运行,就不能使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稳定下来.
最开始用PID时,象想着它能把设定值与实际值比较,并可以输出一个控制电流来控制风机变频器.以为PID输出的电流是实际运行时需要的控制频率电流,当比设定值小时,PID输出的电流就会加大,加大到所需要频率的电流后稳定下来,使变频器一直处于这个电流的控制下工作.但实际上是PID的电流输出只是反映要到平衡态时,变频器变化的快慢.差值大时,输出大电流,使变频器以较快的速度实现系统平衡,差值小时就相应变化小或是不变化.

网友A:
什么项目?

楼主:
锅炉燃烧控制

网友B:
假如你的调节器真正能实现PID调节的话,请调整PID参数,估计你没有加积分。

网友C:
其实你的PID可用单片机编程实现,成本绝对比你现在用的PID低很多,如有需要可联系我。

网友D:
我做过实验,可用一台PLC与变频器直接连接,不用模拟量单元同样可以达到您的要求。

网友E:
设定值+PID输出值=输出电流
EMAIL:ZSM123ZSM456@SINA.COM

网友F:
你的控制思想好象有点问题.在检测值与设定值相等时PID控制器应该是保持输出电流,不然你的变频器就挺下来了.这样你的系统就不可能稳定.一直处于振荡状态.其实你可能是要实现恒压或恒温控制,把PID设置为反作用.现在的设备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F:
其实你的控制如果用PLC就更好实现了,看来你对PID的控制原理还不熟悉,这对你调试很不利.不妨转换一下控制方式.

网友G(2004-10-14):
PID控制变频器里面有的是自带的,设定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H:
你的项目中不应该以频率为受控变量    应当使用风机速度为受控变量

网友I:
我也赞成 zhanghui_km 的看法,首先要搞明白要控制的是什么对象,在锅炉中,控制的风机多数都是保持一个恒定的压力,在PID动作方向应该设置为反动作。不过我做的项目都外加了个模拟量输输出模块,用一个DA模块输出0-10v或4-20mA的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网友E:
输出=选择设定值+PID

网友J(2004-11-16):
引用 网友G:
PID控制变频器里面有的是自带的,设定一下就可以用了

赞同。我们有个工程就是这样做的。压力变送器的信号送进VDF,再控制风机,从而保持一定的压力。VDF用的三菱F500,带PID调节功能。至于怎么调,调试时我没在,所以也不太清楚。呵呵,有高手指点一二。多谢。或发到我的E_mail:aboloo@163.com。多谢!

网友K:
我们很多的变频都控制风机的,PID自带的,这样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L:
完全可以实现,我做过衡压供水。很简单

网友L:
可以,我做过

网友M:
你的调节器到底是什么调节器,能告一下吗?它太奇怪了,是不是专用的产品。

网友N(2005-01-04):
你的思路有问题,你用pid调节风机,可检测压力,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给pid调节仪,pid调节仪输出的比如4~20ma电流信号控制变频器。不要去直接控制变频器输出的电流。因为电机电流与风机转速与风压都不是线性的。当然也可采用带pid调节功能的变频器省掉pid调节仪,设定值就是变送器的量程的百分比。不过用pid调节仪一般带自整定功能调试比较方便。

网友O:
你们是不是科班出身的,怎么问出这么罗致的问题

网友P:
单片机可以实现PID的调节,不过我当年的毕设没有作好,对PID 一直耿耿于怀

网友Q(2006-07-10):
兄弟,我们正在选PH控制皮带的PID调节器,有时间我们沟通下,我的QQ是543959324

网友R:
缓一缓,理清头绪再做。PID调节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