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与电机

楼主(2004-08-30):
30kw电机,半小时后,机体就很烫手了
韩国LG开关,也很烫手,
请问是咋回事?

网友A:
这一类的答案本论坛很多呀,你没事的时候把论坛所有的贴都看一下。

网友B:
问题讲的不够清楚,谁都没办法分析具体原因。

网友C:
可能是电机反转,也可能线没打紧,OL不会动作吗?

网友D:
你没看看电流吗?

网友E:
没有讲清楚,电源质量,负荷情况,.....

网友F:
看看电流及是否平衡。

楼主:
相序没问题,负荷也不过载,电流也不是很大,平衡程度也可以,线压的不是很好,可也够紧的了,
会发生那样的问题吗?]
厂家说零线没压完全,我也不懂?

网友G:
冷却没有吗?风冷或水冷?
你是不是忘了接冷却系统了?

楼主:
风冷,不大管用

网友H:
楼上的,一次将条件讲明白好吗?
电机是进口的吗,如是,看一下电机频率是否符合,你上贴说的“线压的不是很好,可也够紧的了,“线压是多少?有多紧 ?测一下电机的各项电阻是否平,要用电桥侧

网友I:
1.可能电机轴承损坏。
2.电机所带负载超出额定值。

楼主:
明天就把厂家招来了,搞明白之后再和各位老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