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30):
请教高手三菱中文编程软件的注释为什会是日文?
  请问,我用三菱FXGP-WIN 编程软件在(中文版)元件注释中文但是显示是日文,这是为什么?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三菱FXGP-WIN 编程软件只支持WIN98,有WIN2000 SP4的版本好用,XP不行。用GPPW吧。利昌老大在论坛介绍过方法的。

网友B:
在win98下就会变成中文了!

网友C:
從WINDOWS里把日文字體刪除。

网友D:
因为三菱是日本产的

网友E:
绝招:在 选项--字体 里修改字体就行啦!

网友F:
不行吧,我已经试过很多种字体了,请问哪一个字体是显示中文呀

网友G:
因为这个软件只支持WIN98……

网友H:
试试把南极星打开可以翻译一些:)